allegro转AD,大家谁会,求解?

楼主(2019-07-16):
别人用allegro画的PCB,我要改他的板,不知道如何将他转成AD,唉,求大家给个方法

网友A:
使用AD导入向导看看了,各平台为了竞争设置壁垒,EDA文件相互转换一直都是难题。

网友:
    直接把allegro拖到AD里面就行,前提是电脑需要同时装allegro和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D导入向导看看了,各平台为了竞争设置壁垒,EDA文件相互转换一直都是难题。

这样导试了,没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