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alegro 原理图和pcb导出封装,不自己做封装?

楼主(2019-07-16):
    如何从alegro 原理图和pcb导出封装,不自己做封装?谢谢各位,望不吝赐教。新手。

网友:
    Allegro是做PCB的,不是做原理图的,可以用File->Export->Library导出封装

楼主:
    capture导出原理图封装怎么导出?还是说alegro直接导出封装后我在capture中就可以调用?添加到原理图。

网友:
    有file->export->design xml通过菜单导出,也可以自己编写命令导出,不过后者要复杂些

网友:
    刚搞完了pcb,现在回头研究sch的导出器件及封装的二次开发

楼主:
    那我有原理图和PCB,需要在板子上新增加器件,我没有封装库,但所用器件原pcb和原理图里都有,怎么做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导出原理图封装怎么导出?还是说alegro直接导出封装后我在capture中就可以调用?添加到原理图。

    原理图的元件和电路,可以直接跨原理图复制粘贴。

网友A:
    原理图封装导出:选中封装右键-edit part-菜单栏view-package-file-save as
PCB封装导出:File->Export->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封装导出:选中封装右键-edit part-菜单栏view-package-file-save as
    PCB封装导出:File->Export->L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用以前PCB上的封装,会不会出现与现在PCB封装冲突的问题,或者是PIN的大小冲突

网友:
    PCB 怎么导出 SCH的封装???

网友:
    谁有protel99 网络表导入allegro PCB的 OR2A 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