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07-16):
    请问EDP信号走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需要包地吗

网友A:
    参考HDMI设计要求

网友:
    参考LVDS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DMI设计要求

需要包地吗,长度有具体要求吗,转接有要求吗,我这边有正常走线确跑不上去的问题

网友:
    论坛有很多相关帖子,搜一下就有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285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71
速率高的话,建议做个仿真

网友:
    高速的话,走线要尽量短,做好完整参考,整组包地,差分等长整组等长。换层处加地孔吸收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包地吗,长度有具体要求吗,转接有要求吗,我这边有正常走线确跑不上去的问题

截个图看看

网友:
    速度上不去跟包地关系不大。首先看驱动以及线长度,其次阻抗匹配,看走线路径。就好比你要跑100迈,首先看是什么车,其次是什么路 至于有没有绿化带,关系不大。

网友:
    没说明的,统统100欧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