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IBIS模型

楼主(2019-07-16):
    求帮忙介绍IBIS模型参数!

网友:
    跟IC廠商索取

网友A:
    也可自己建立IBIS模型

网友:
    要做模型还是使用IBIS模型?ibis.org上有很好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自己建立IBIS模型

怎么自己创建ibis模型,求解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B:
    怎么自己创建ibis模型,求解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spice模型转换ibis模型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实验求得实验数据录入ibis模型中,但是这个方法一般都是不叫简单的器件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9-09-22):
    芯片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