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大小问题

楼主(2019-07-16):
    丝印大小一般用多少,器件丝印以及标注丝印?

网友A:
    我的做法,普通板,丝印高度30mil,线宽6mil,一般的板厂都能做。

网友:
    正常板厂字高0.7mm

网友B:
    对于元件位号丝印

height:          1.000

width:           0.625

photoplot width: 0.150

spacing:         0.250

line spacing:    1.500
    功能性文字说明字符

height:          1.200

width:           0.750

    photoplot width: 0.150

spacing:         0.300

    line spacing:    1.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普通板,丝印高度30mil,线宽6mil,一般的板厂都能做。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元件位号丝印

    height:          1.00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