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就可以不分电源正负极

楼主(2019-07-16):
我有一个汽车故障检测仪器电流大约是0.45安,但经常要在不同车种使用 稍不留心就会接错电源线。请教大神,用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就可以不分电源正负极。非常感谢!

网友:
    防反接电路,输入先经过桥堆再输出即可,缺点是增加成本、PCB面积以及桥堆上的功耗和压降(输入电压要减去2个二极管的正向管压降才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