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FSS书中仿真天线铜箔都是用理想导体替代的,这样和真实情况差距大么

楼主(2019-07-16):
请教大神,HFSS书中仿真天线铜箔都是用理想导体替代的,这样和真实情况差距大么?仿真结果是否可以直接加工制作?非常感谢!

网友:
用理想导体仿真天线,和真实情况相差不大。惟一差别在于天线效率有影响。——有一部分能量变成趋肤效应热损耗掉了。

反而是HFSS仿真的精度,与一些设置有关。比如deltaS。还有模型中的端口、边界条件可能与真实情况有差异,导致仿真误差。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