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13.56M)辐射以及传导出现13.56倍频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7-16):
请教大神,做读卡器测试,辐射以及传导,图片如下,.基本上全是13.56M的倍频点.,大伙对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非常感谢!
RF

传导

网友:
    先查看源头吧

网友:
    晶振扩频或者串接RC处理;如果找到辐射途径,可以从屏蔽和接地费工夫。

网友:
    辐射:
1、在天线上并100pF电容试
    2、改变一下接地的环路
    3、靠近IC在RFCLK脚上串电阻或磁珠
4、FDV301的DS极上并个100pf电容
    5、数据线换屏蔽并且靠近EUT一端口绕一磁环。
以上除了第5点外,都会影响读卡距离。所以在保证读卡距离的前提下调整参数
传导:
    采用适配器供电的话传导这个频点除了降低发射功率外还未想到好的办法解决。
以前改过一款身份证读卡器,5V供电的直接换了电脑为供电方式就不测试传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