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相同的数据信号,在不同的频点上,发射功率相差5dBm怎么办?

楼主(2019-07-16):
最近在使用SKY77645-11的PA,调试LTE band3,使用相同的射频控制字,使用相同的数据信号,在不同的频点上,发射功率相差5dBm(在PA之前已经测试过信号功率波动在0.5dBm内),而且杂散也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知道什么原因,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是否涉及电路上的双工器?还是单独的功放测试?

网友:
可能与电源纹波,噪声,双工收敛等有关,需要逐一排查

网友:
同一频段   不同Channel  功率不平坦
有可能是匹配没调好
但你这差到5 dB   我是不太认为   匹配没调好   会差到这么多
你是在Connector量到?  还是PA输出端量到?
如果是Connector   未必是PA问题
也可能是双工器    如果你用的是FBAR

高温时    频率响应  会往低频方向移动
导致高通道的Loss瞬间增加 (因为座落在Outband)
而大功率打久  本来就会因PA自我发热   导致PCB温度上升

所以

1.        用冷冻喷雾喷一下   看会不会改善   如果会   那就跟温度相关
2.        单纯量双工器在高温下的频率响应   如果高信道的S21变大
那就肯定是这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