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楼主(2019-07-16):
    如题:各位大佬,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对,漂亮。。干 的好。。。除非你把相关检查关了,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字面上没错误了,具体的还要看你规则设计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漂亮。。干 的好。。。除非你把相关检查关了,那就不好说了

    开着呢,我没关。这样就没错误了吧?大神。
    我以前用PADS,alegro不熟。望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漂亮。。干 的好。。。除非你把相关检查关了,那就不好说了

发板吧,流程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板吧,流程都是差不多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板吧,流程都是差不多的。

位号怎么调整?我想移动,但是会连器件一起选中移动。我只想移动位号。

网友C:
    执行移动命令后,Find面板只勾选text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移动命令后,Find面板只勾选texts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号怎么调整?我想移动,但是会连器件一起选中移动。我只想移动位号。

先选择move命令,然后在find面板中勾选text,其他的都不勾选,这样就只移动位号

网友:
    强迫症患者会把动态铜皮全改成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面上没错误了,具体的还要看你规则设计设置的

对的!规则设置没问题,规则管理里面的DRC开关都打开。另外,出图前,检查好出图的films。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指导!!!

网友:
规则要确保都设置好了,并且打开了相应DRC,不然有问题也不会报出来的哦

网友:
不开smooth,不好说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