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A工作的时候,会突然吧电池电压拉低

楼主(2019-07-16):
请教大神,射频PA工作的时候,会突然吧电池电压拉低,正常情况下只会拉低0.2V左右,但是主板拉低了0.6V,非常感谢!

网友:
    PA收发信号时工作电流会增加上百倍,如果电池的动态响应性能差,就会有电压突降的现象,比如锂亚电池、纽扣电池等。解决方法一般是增加大电容,比如法拉电容等,提供发射瞬间的大电流能力。另外电源走线(包括电池和PCB)电阻也会在流过大电流时产生大的压降。

网友:
    电路设计不当时,会把电池输出口的电压拉低的。
    在早期的消费类产品中,有时还发生过,电池电压过低,导致设备重启的现象。

网友:
    个人认为是你的功放工作电流太大,电池承受不了

网友:
    用的是啥电池啊

网友:
    看看电流大小,检查DC偏置

楼主:
    已经ok了,确实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被吸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