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辐射超标(224MHz, 667MHz, 890MHz)怎么办?

楼主(2019-07-16):
请教大神, HDMI的10米辐射超标怎么办。
做测试时,笔记本,待测机器和电视都在测试房里面, HDMI的频率是220多M,机器工作起来后,发现224MHz, 667Mhz, 890MHz超标;
做过的措施如下:
   1、HDMI线上面加了包裹的隔离材料,后又加了磁环,都没用;
   2、将待测机器的HDMI座子包了铜箔,就剩下667MHz的了,
    请教有没有问题如下:
    1、测试时电视应该放在测试房里面吗?
    2、有什么办法改善这个HDMI辐射超标的问题啊?非常感谢!

网友:
正常测试模拟实际应用,电视是应该放在暗室里
从你定位来看HDMI座子辐射比较大,在待测机器这端增加滤波,同时电视机这端的也要看看有没泄露

网友:
改阻值 ,狠的加CM,加磁珠, 弹片搭接    最不好的结果 有些芯片本身做的比较差

楼主:
后来用探头探也是探不到这两个超标的频点? 后来自己做了220MHz的天线,也是接收不到?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用探头探也是探不到这两个超标的频点? 后来自己做了220MHz的天线,也是接收不到?这个怎么回事?

分辨率不同,你是不是用的720P模式测的,720P时有74.25MHZ的3倍频可能是222MHZ。1080P的话都是148.5MHZ及其倍频。

网友:
    感觉是你时钟出现了问题,220M 、440M、660M、880M成倍频关系,看一下时钟吧

网友(2019-11-04):
    看下时钟走线。

网友(2020-07-16):
    楼主后面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