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OpenCV 进行ARM移植

楼主(2019-07-16):
ARM-oe-linux-gnueabi-gcc编译opencv3.1.0

Cmake的安装

OpenCV 2.2以后版本需要使用Cmake生成makefile文件,因此需要先安装cmake。

ubuntu下安装cmake比较简单,

apt-get install cmake

如果觉得自带的版本不符合要求,可以下载安装包。

下载最新版的安装包:

www.cmake.org/cmake/resources/software.html

这里下载已经编译好的,这样只需要解压至需要的目录下即可使用:

tar zxvf cmake-2.8.10.2-Linux-i386.tar.gz –C /usr/local/

设置环境变量:

sudo gedit /home/emouse/.bashrc

在打开的文件后添加:

export PATH=$PATH:/usr/local/cmake-2.8.10.2-Linux-i386/bin

查看版本,测试是否安装成功:

root@emouse:/home# cmake --version

OpenCV 的交叉编译

解压OpenCV压缩文件,得到文件夹。

#cmake-gui 打开cmake的gui界面,开始进行配置,配置过程如下图所示:

首先电脑得先安装arm-linux的交叉编译环境,这里就不介绍这个了,直接说重点。

方法一(编译通过):

1、在终端窗口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qt-gui下载cmake图形界面

2、安装好后在终端窗口输入cmake-gui打开cmake的gui界面

3.在“where is the source code”中填入电脑中opencv源码的位置,“where to build the binaries”填入生成make编译文件的位置,然后点击configure按钮,选择最后一项

4.点击NEXT再跳出的界面中做如下设置

Operating System 选择目标系统arm-linux

Compilers中选择交叉编译器的gcc和g++

这里注意选择用什么编译,根据不同的编译选择编译命令的路径。

我是使用的arm-oe-linux-gnueabi来编译,找到编译器的安装路径:/usr/local/oecore-i586/sysroots/i586-oESDk-linux/usr/bin/cortexa9hf-vfp-neon-oe-linux-gnueabi/

gcc:/usr/local/oecore-i586/sysroots/i586-oesdk-linux/usr/bin/cortexa9hf-vfp-neon-oe-linux-gnueabi/arm-oe-linux-gnueabi-gcc

g++:/usr/local/oecore-i586/sysroots/i586-oesdk-linux/usr/bin/cortexa9hf-vfp-neon-oe-linux-gnueabi/arm-oe-linux-gnueabi-g++

网友:
看看交叉编译OpenCV 进行ARM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