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24 不能使用matlab2014a,为什么???

楼主(2019-07-16):
[root@localhost bin]# ./matlab
/usr/local/MATLAB/R2014a/bin/glnxa64/MATLAB: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curses.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我重新安装了一次以后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看一下:/usr/local/MATLAB/R2014a/bin/glnxa64/MATLAB这个目录下有没有 libncurses.so 如果没有,检查安装文件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