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是怎么放置总线的???

楼主(2019-07-16):
altium Designer怎么放置总线 在画原理图时放置的总线在导入PCB时 显示报错 并且在PCB文本放置总线的原件没有电气连接 还有在父图时怎么放置总线
希望知道的大神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
总线必不可少的三要素:BusBus EntryNetLabel
当总线直连时,分支上需要加NetLabel,总线上不需要加NetLabel,此时可删除总线,因为分支上的NetLabel已经实现连接。
当使用Port连接总线时分支上的NetLabel名字不能相同,例如本例的一张图纸中为DS和另一张为D,总线上需要放置NetLabel(DS[0..9]和D[0..9]
Port的名字也要类似总线上的NetLabel那样命名,但不需要与NetLabel一样,例如本例的SY[0..9],且两个Port名字是一样的
注意1:总线上的网络标签,其前缀要与分支上的网络标签一致。例如本例的DSD
注意2:网络标签必须是字母而不能是数字,例如D1[0..7]这个网络标签,编译时会被认为网络名是D10D11...D17
注意3:网络标签中括号里的数字不能反过来,否则网络连接就反了,例如D[0..9]D[9..0]是不同的意义。
注意4Port名字中括号里的数字可以反过来,例如本例的两个Port名可以改为SY[9..0],但是要反就都反,不能只反一个,否则网络连接就反了。

父图上没试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