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自定义封装的元件怎样修改标识(designator)呀???

楼主(2019-07-16):
大概就是自己用AD的IPC封装向导功能画了个PCB元件库(PcbLib格式文件),里面有一个SOP16封装的元件,在输入一个名字好像是Designator的参数的时候,没注意输了一串邮箱进去。之后在画这个IC的原理图的时将PCB库与其链接起来,引用到自己的原理图中,在IC的左上角出现了那串邮箱。这个参数可以单独修改没有错,但每次都这样修改十分麻烦,有没有办法在库文件中就把这个参数给修改了?

下图是双击这个字符串后弹出的属性界面

下图是上述PCB库中的元件引入到PCB中的情况,那串邮箱不知道怎么从库那边删掉。。。。

网友:
打开该元件所在库,在库列表里找到它,双击,在Default Designator里将其改成例如U?即可,这是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