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去掉负片层较小的铜片???

楼主(2019-07-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这样一样,使用altium designer的负片层,由于过孔之间距离比较小,导致两过孔之间的负片层比较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生产。能不能像敷铜一样,规则设置<5mil的铜皮自动去掉

负片太薄

负片侧太薄

整体图

网友:
好像可以设置平面层的规则,孔与孔安全距离,孔与样条线安全距离,用DRC去查找这些问题了

网友:
    可以设置,孔到某网络,封装,器件,区域规则的距离,把间距设置大一点,要不就手动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