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能不能识别32位命令???

楼主(2019-07-16):
    上位机下发了4000和5000命令,以前一直用的51单片机判断识别,最近看了些状态机的东西,想知道FPGA有没有办法用状态机去识别这种命令~~

网友:
    纯逻辑能做  就是费劲   比如软件实现的话

一般在FPGA里面跑个软核  然后软核中运行c  就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