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LDO和NMOS LDO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还有具体在选型的时候该如何进行选择

楼主(2019-07-16):
    如题,最近在看LDO,看到有PMOS LDO和NMOS LDO的区别,想问问有没有大神了解,说一下详细的区别,最好有一些文档是更好。

网友:
    PMOS LDO和NMOS LDO两者之间主要是压差不一样,PMOS的dropout是饱和压降Vdsat,而NMOS的dropout电压是VGS(Vdsat+Vth)。

网友A:
    就普通PMOS LDO和NMOS LDO来说,架构不一样,适合的应用场景也会不一样。在PMOS LDO中,栅极驱动由误差放大器给出,源极接输入电压,在某一点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饱和,也即Vgs的绝对值不会比地电压减去输入电压的绝对值更高,此时Rds最小,有利于实现超低压差,所以PMOS LDO更适合在一些高输出电压(此时输入电压也较高,相应的Vgs的绝对值越大,Rds越小)的场景下应用。对NMOS LDO来说,源极接输出,当输入电压接近额定输出电压时,误差放大器将增大Vgs以降低Rds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在某一点,Vgs不能再增加,此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等于输入电压减去地电压,此时Rds最小,输入电压达到了可以维持额定输出电压的最低值,即实现可达到的最低压差,若此时继续减小输入电压,那么Vgs也会随着减小,Rds增大,输出电压将不能保持在额定值上。另外,如果要实现低输出电压时的超低压差,不妨选择带有偏置轨或者电荷泵的NMOS LDO

网友B:
    Vdropout,NMOS = Vout + VGS,P ASS [V ]
Vdropout,PMOS = Vout + Vdsat,P ASS [V ]
常见的都是PMOS,如果是低压、低压差场合,NMOS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PMOS LDO和NMOS LDO来说,架构不一样,适合的应用场景也会不一样。在PMOS LDO中,栅极驱动由误差放大 ...

谢谢回答,我先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ropout,NMOS = Vout + VGS,P ASS [V ]
    Vdropout,PMOS = Vout + Vdsat,P ASS [V ]
常见的都是PMOS,如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Vdropout,NMOS 这个指的是Vin吧?Vdropout,NMOS = Vout + VGS,P ASS [V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9-08-22):
    楼主讲的相当透彻见底,很棒棒

网友(2020-05-29):
    不过TI后来也有个ppt,写的也不错

网友C:
    VGS不是比Vdsat更大吗

网友:
    学习学习,用LDO没想这么多~~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C:
VGS不是比Vdsat更大吗

好像是更大一些

网友:
对NMOS LDO来说,源极接输出,当输入电压接近额定输出电压时,误差放大器将增大Vgs以降低Rds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在某一点,Vgs不能再增加,此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等于输入电压减去地电压,此时Rds最小,输入电压达到了可以维持额定输出电压的最低值,即实现可达到的最低压差,若此时继续减小输入电压,那么Vgs也会随着减小,Rds增大,输出电压将不能保持在额定值上。

网友:
    不过TI后来也有个ppt,写的也不错。

网友(2021-09-29):
    PMOS LDO和NMOS LDO的区别

网友(2022-07-20):
    找了这份资料好久,谢谢

网友(2024-10-31):
    多谢楼主
    后来者的尊敬

网友(2025-07-04):
    学习学习,用LDO没想这么多

网友(2025-03-10):
    谢谢回答,我先仔细看一下; d% 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