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SD更新系统时和用mfgtool工具烧录时,怎样对文件进行替换???

楼主(2019-07-16):
在制作SD更新系统时和用mfgtool工具烧录时,怎样对文件进行替换???哪位大神给点帮助吧

网友:
制作SD更新系统时,请按照需求选择不同mfgimages-myd*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Manifest文件, 里面规定了uboot, kernel, dtb,文件系统的命名规则。新编译的文件放进该mfgimages-myd*文件夹时, 请按照Manifest文件规定修改名称。

在windows下面利用mfgtool工具烧录时,如有新的uboot, kernel,dtb,文件系统等文件请放到MYD-Y6ULX-mfgtools-20180810\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