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怎样修改呢呀????

楼主(2019-07-16):
GPIO怎样修改呢呀????

网友A:
    一下几种方法参考一下:

    方法一:采用iomux的方法
在设备树中iomux中添加复用gpio引脚如下:

    for i in /sys/class/gpio/* ; do cat $i/label; cat $i/base; echo; done 查询gpio的base

一般可以这样计算GPIOn_IOx = (n-1)*32

    此时可以使用echo命令进行控制:
    命令为:
echo $i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i/direction
或echo "in" > /sys/class/gpio/gpio$i/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i/value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i/value

echo $i > /sys/class/gpio/unexport
    或者使用 open("/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write函数进行控制。参考test.c。

方法二:创建dev/gpio节点。

    添加driver/misc/gpio/gpio-user.c,修改Makefile文件编译。
    修改 driver/misc/Makefile 添加:
obj-y            += gpio/
在linux_imx6ul_config中添加:
    CONFIG_GPIO_USER_INTF=y
    编译之后。在dev下有gpio节点。
采用gpio-test.c为用户测试程序。编译为gpio-test。

    使用gpio-test in 2测试DI。
    使用gpio-test out 9 1 测试DO 输出为高电平。
使用gpio-test out 9 0 测试DO 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下几种方法参考一下:

大神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