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不同阶段会发生重启的现象,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9-07-16):
大家好,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啊:我们有个项目其中有块板子在不同阶段重启,研发Debug发现1.1V不稳,1.03~1.08V跳变,偶尔为1.092V稳定一会串口能正常打印,后不稳定串口就不打印,有对比好板子一直稳定1.092V左右串口正常打印;
1.       测试异常板1.1V对地阻抗为90ohm左右,正常板180ohm左右;
2.       对换这两块板子的1.1V DC to DC转换芯片,异常板1.1V对地阻抗为90ohm左右,正常板200ohm左右;
3.       对换这两块板子的1.1V DC to DC转换芯片,发现异常板和正常板都能正常启动;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很奇怪是没有焊接好还是什么原因,感觉突然好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不了解你具体的电路,以下供参考:
1、看看问题能否重现,如果能重现,可以用手按压问题IC,看是否有改善的情况出现,不过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
2、可能是IC本身已出现问题,可以更换IC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也很正常,虚焊之类的

网友:
1.涂些助焊膏,用热风枪对着管脚吹直到发亮,待冷却除去锡渣,上电再看看了,排除虚寒;
2.交叉验证,把OK和fail IC对调了,看不良跟谁走了,确认问题出再那个部件上了。

网友:
    3.       对换这两块板子的1.1V DC to DC转换芯片,发现异常板和正常板都能正常启动;
--------那对换芯片后输出电压两块板都是稳定的1.09V了吗?芯片虚焊?芯片有问题导致带载能力有差异?外围电路的某元件在拆换芯片时被加热,导致参数变化,比如电容?

网友:
    1.1V不稳,1.03~1.08V跳变
-------这个跳变是用万用表看的?最好能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压变化的波形特征,便于分析。

网友:
    1,1.1V电源的电路,逐个排查。
    2,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写一个简单的程序,验证一下硬件,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确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
    看你的应用,电压精度要求很高。在高精度电压要求的情况下,外围器件误差、板材的一致性是否对你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