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DL原理图库不显示管脚序号和管脚名的问题

楼主(2019-07-16):
请教HDL原理图库不显示管脚序号和管脚名的问题,做好的HDL原理图库不显示管脚序号和定义,怎么处理

网友:
    对这个软件不熟,一般是有相关的显示设置的,你找找看,或者到HDL版块发帖问问。

网友:
    导一遍PCB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符号库框框内显示的是text,text可以看做对pin的解释,可以重复,它不是pin name,也没有必要显示pin name吧。至于pin number,导一遍PCB就出现了,画原理图的时候不出现,因为它没有和PCB发生关联,就不会调取和PCB封装相关的信息。

网友:
把原理图库放到原理图内,然后选中器件右键section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