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属性的编码方式,中文乱码问题

楼主(2019-07-17):
%195%%232%%202%%246%    DDR4DRAM-8Gbit-1333MHz-16bit-1.2V-FBGA96-Industrial grade
%208%%161%%192%%224%%195%%251%%179%%198%    DDR4 DRAM
打开orcad原理图,查看part的属性的时候,发现有些中文属性乱码。
orcad属性的编码方式是什么格式的啊??知道编码方式后我就可以在其他文本编辑器中转成特定的格式在复制到orcad属性中来。
这些乱码如何返回查看到原来的中文??

网友A:
原来是中文吗

网友B:
    有没有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补丁?

版本16.6的,补丁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中文吗

    是的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orcad的这些属性和属性的值,都是采用什么编码格式的啊?ansi格式,ascii码格式,utf-8格式,我都试了,还是还原不到中文。。。。

网友C(2020-02-11):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补丁?

16.6需要打补丁吗?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需要打补丁吗?哪里有

    史上最全最新Cadence Allegro各版本安装程序及补丁包 2020-2-2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6156-1-1.html

网友D:
    這個跟補釘無關, 應該就是編碼問題.
    如果是用XP或Win7 可以透過安裝Applocal 來轉成以其他語言的方式開啟Captur就可以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跟補釘無關, 應該就是編碼問題.
    如果是用XP或Win7 可以透過安裝Applocal 來轉成以其他語言的方式開啟 ...

    谢谢啦,已经解决啦

网友(2021-11-17):
    都不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补丁?

杜老师,中文汉字重叠是要打补丁还是系统问题呢?系统是Windows 10 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