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焊接角度谈画PCB图时应注意的问题_part2

楼主(2019-07-17):
10.相邻管脚短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下图a的短接方法不利于工人识别该管脚是否应该相连,且焊接后不美观。如果画图时按图b、图c的方法短接并加上阻焊,焊接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只要保证每个管脚都不相连,该芯片就无短路现象,而且外观也美观。

网友A:
    BGA放置的孔不能大也不能小,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尺寸或者参考BGA焊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放置的孔不能大也不能小,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尺寸或者参考BGA焊盘么?

取决你的定位柱大小,与定位孔能过渡配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取决你的定位柱大小,与定位孔能过渡配合的。

可以用30mil

网友(2021-07-29):
    看看说的什么东东

网友:
    取决你的定位柱大小,与定位孔能过渡配合的。

网友:
阻焊开窗有扩大区域,还是有露出多余铜箔,引出一段,超出阻焊开窗再连接更容易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