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线性电源的发热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2019-07-17):
使用开关电源总是受到高频纹波的影响,而且太贵 。(我们需要测量一个小信号的频谱来做分析,所以很容易受高频纹波的影响)
使用线性的电源性能可以用,但是又遇到散热的问题。(传感器大约是5V,600mA,因为考虑到电源波动,以及传输线损耗,所以控制器去前端是12V,前端12V转5V,就会很烫,而且传感器需要密封,散热条件不是很好)以前的产品对高频纹波没有这么敏感,所以一直用的通用的电源芯片。
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线性电源来说,要不降低输入电压,要不加大散热器,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