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entor EEVX2.3 layout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9-07-17):
最近在熟悉用EE VX2.3,但布局布线时发现一些小问题,好像没有找到元器件等间距放置,之前习惯了altium Designer里的Align功能,快捷键用起来很顺手,

xpedition layout的Align功能里,一直没看到有等间距设置的地方,

还有个问题,在AD里,如果芯片的退耦电容放在对应电源脚背面时,可以抓焊盘中心对齐放置,在Xpedition里好像也没有这个功能。。。
软件不熟还望各位见谅,有哪位知道的麻烦一并告知下,多谢多谢,

网友A:
    抓焊盘中心,可以使用tab键进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焊盘中心,可以使用tab键进行切换。

    谢谢~ 那等间距设置呢??

网友A:
    等间距据我所知2.3中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间距据我所知2.3中没有这个功能

好的,谢谢,tab键果然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tab键果然好使~

    之前看到过网友开发的等间距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网友开发的等间距工具

    在哪可以下载到这个工具呢?

网友B:
    选择所有器件,右键-》Spread Par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所有器件,右键-》Spread Parts

    这个说来也奇怪,能扩散开,但是不平均,我估计后面这个功能需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所有器件,右键-》Spread Parts

    这个之前试过了 但不是等间距排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试过了 但不是等间距排列

    后面的版本应该会提升功能吧,那个二次开发工具等我找到后我会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版本应该会提升功能吧,那个二次开发工具等我找到后我会分享给大家。

    OK, 多谢了~

网友:
    这软件有人愿意用就不错了。还要啥 自行车。。

网友C:
    元件等间距,可以把元件组成一个模块,然后往外一拉,就可以自动等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等间距,可以把元件组成一个模块,然后往外一拉,就可以自动等间距

    组成模块?能大概说下怎么弄么?
选中后右键有这个选型??

网友C:
选择元件!右键选择散开!然后八个角度选择一个想要的方向拉开!就可以自动等间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元件!右键选择散开!然后八个角度选择一个想要的方向拉开!就可以自动等间距了

昨天试了下 先右键散开 然后往左或往右方向拉开 并不是等间距排列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步骤??

网友:
    慢慢用,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