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7-17):
有人知道下面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无法识别文件,你加载的文件能截图看看吗?还有你的版本。

网友:
有可能是文件加密     有可能是文件损坏    还有可能是文件版本高,低版本软件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文件,你加载的文件能截图看看吗?还有你的版本。

版本是VX2.4

网友A:
    是不是在 生成pcb后将pcb文件删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 生成pcb后将pcb文件删除过?

没有

网友B:
    可以将PCB文件夹删除,txt方式进入.prj文件中调整信息。然后重新创建一份PCB,用原始Layout文件夹替换新生成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PCB文件夹删除,txt方式进入.prj文件中调整信息。然后重新创建一份PCB,用原始Layout文件夹替换新生 ...

TXT方式进入.prj文件怎么调整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369-1-3.html

已尝试,继续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A:
    你的文件截图看看,包括工程所有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截图看看,包括工程所有的文件夹。

网友A:
    如果是新建的pcb,建议你删掉pcb整个文件夹,将工程的test用文本打开后,pcb路径一行中双引号中的去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建的pcb,建议你删掉pcb整个文件夹,将工程的test用文本打开后,pcb路径一行中双引号中的去掉再试 ...

已经试过很多遍,不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最后定位到中心库中的PCB叠层模板被加密
换个路径已ok
感谢版主的帮助

网友:
把整个PCB文件删掉,然后PCB中新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