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怎样设置一下,特殊短路线就不报警了???

楼主(2019-07-17):
    altium Designer15 怎样设置一下,特殊短路线就不报警了???

如图,有些特殊的地方,为了方便识别,不能设置为统一的网络节点名字,所以如何把这些短路的DRC去除?或者如何给网络节点取别名,大家知道吗?谢谢拉

网友:
    IFA天线设计,DRC完成后,逐条检查错误报告,复位错误标识就可以去除错误的

网友:
    规则->Short-Circuit
    右键,新建一个ShortCircuit,分别选择这两个网络
    勾选“allow short circuit”
DRC时就不再对此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