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DMA和GSM相同Band的RX不能走同一路吗?

楼主(2019-07-17):
请教大神,
MTK 4G平台上,4G和2G相同的频段的接收通过SAW走的是同一路,但是3G平台上,WCDMA和GSM相同BAND的接收是分开走的,3G通过SAW而2G通过BALUN接收高低频,这是为什么呢?
WCDMA和GSM相同Band的RX不能走同一路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gsm/wcdma/lte的rx路径能复用还是不能复用,理由是什么。
从6169的6m13b配置上看,drx部分包含了b1/3/5/7/8/28,但文档说这个配置支持
fdd:1/3/7/8/28
wcdma:1/2/5/8
gsm:2/3/5/8
我就不明白了,如果wcdma能与lte复用,那么fdd也应该能支持b5;如果不能复用,那么b1、b8又同时在fdd和wcdma中。。。。无法理解啊

网友:
频段相同可以走同一路,2G、3G、4G都可以一起走

网友:
因为每个平台选用的器件不一样,一些思路可供参考:
1、2G/3G/4G的信号带宽不一样,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边频率点的初始和截止频率是不一样的,这就对滤波器的性能提出了考验;
2、滤波器各个厂家,或单个厂家对不同型号,对滤波器的插损定义是不一样,特别是边带。大家可以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