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和TVS管相连时,中间连接加电感的电感量一般选取多少?

楼主(2019-07-17):
请教大神,压敏电阻和TVS管相连时,中间连接加电感的电感量一般选取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连接,TVS会被干掉,压敏无法起作用!

网友:
将通流量大的压敏电阻和通流量小的TVS管直接并联,在过电流的作用下,TVS管会先发生损坏,无法发挥压敏电阻通流量大的优势。因此需要电感、电阻在不同的防护元件之间进行配合。

电感的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尽量使用空心电感,带磁芯的电感在过电流作用下会发生磁饱和,电路中的电感量只能以无磁芯时的电感量来计算;2、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以减小线圈的寄生电容,同时可以增强线圈对暂态过电压的耐受能力;3、绕制电感线圈导线上的绝缘层应具有足够的厚度,以保证在暂态过电压作用下线圈的匝间不致发生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连接,TVS会被干掉,压敏无法起作用!

不加电感TVS管才会被干掉,因为TVS管的响应时间比压敏要快,因为中间会加电感让压敏先动作。

网友:
要知道TVS 压敏的参数才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