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电源线走线时,是走大环路 还是分别连IC?

楼主(2019-07-17):
            如下图所示  ,一块PCB板中电源线的走线方式  哪种方式好一点?(地线就在电源IC附近)

网友:
    不要闭环就ok,第二种比较理想,实际走线很难弄

网友:
    电源走线比较忌讳大环路,容易干扰外界,也容易被外界干扰,星型走线比较理想

网友:
    要点是环路感抗。环路包围面积越大,感抗就越大。但如果是多层板,通常都有一层或多层地线层铺满,那么怎么连都包围面积很小、感抗都不会大,这种情况一般就只考虑铜箔走线的直流电阻和电流承载能力(温升)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Core CPU电压的话弄个平面,一般的IC怎么方便怎么来呗,必要的时候加个磁珠

网友:
    要注意共用电源的各个IC的性质,不得不用雏菊链方式接线的话,大电流IC就要尽量靠近电源,避免长走线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噪声对其他IC的影响。走线空间够的话,用星状走线分别接各个IC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2020-01-07):
    星形连接的最好,就算有干扰,也可以相互间减小干扰

网友:
    个人感觉星型肯定是比较好,每一个IC一条电源线和地线,避免相互之间的干扰,但是有时候这种方式布线比较难,所以,电源线串联的方式也会用。电源线很重要,但是地线,如果不是铺地的话,尽量不要串联,否则干扰较大

网友:
    电源电路一定要走“星形”;

网友:
    电源线走星型干扰比较小

网友:
    一般都会用第二种星型结构,电源线走一个那么大的闭环,板上电路随便发出点电磁信号都很容易耦合到里面

网友:
    星型好很多,可以将大电容放电源起始处(星型根部),各支路分别加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