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变大时,稳压后面的电压会变小,那这样稳压管还有稳...

楼主(2019-07-17):
请问,为什么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变大时,稳压后面的电压会变小,那这样稳压管还有稳压的意义吗???

网友:
    压降引起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工作时都会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要求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工作时都会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要求
------没错,稳压管的参数中主要有2个电流,一个是最小电流,一个是最大电流,超出了就不能起稳压作用了。所以稳压管比较适合负载电流不大,而且比较稳定的应用。前面的串联电阻起一个限流的作用,(输入电压-稳压管电压)/限流电阻=输出总电流=稳压管电流(最小电流~最大电流)+后级电路电流。可见,限流电阻的取值是有一定范围要求。

网友:
    看看稳压管的电压电流曲线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