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高级规则设置和其他的问题???

楼主(2019-07-17):
提问:
有三个问题:
1)AD的规则设置中,用语法编写间距或者线框时。对于“,”和 "AND"还有"OR"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直无法理解能否直白的说明下~如何用这个设置DDR的
    线距和线宽规则呢???

    2)一直搞不懂规则设置中,写InNet和Net的区别???

    3)AD17等软件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变成卡卡的,如移动下元件后就进行Analyze。
关闭On-DRC后还是会分析。请问如何解决呢???

4)如何只设置09版本中的器件的飞线和焊盘、铜箔的颜色。其他如走线使用当前层的
默认颜色呢???

网友A:
    我来回答第3、4问题,等高手补充。
3)AD17等软件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变成卡卡的,如移动下元件后就进行Analyze。关闭On-DRC后还是会分析。请问如何解决呢???
Reply:关掉实时覆铜看看,如下

    4)如何只设置09版本中的器件的飞线和焊盘、铜箔的颜色。其他如走线使用当前层的, 默认颜色呢???
    Reply:走线网络颜色可以在PCB编辑器里修改,而焊盘、铜箔的颜色都是默认色。

网友:
    只能回答问题1的半个问题:
    AND
例如“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是表示两者的共同部分,两者的交集,
    即:它是元件,它在底层,共同部分就是:底层的元件。
OR
例如“IsComponent or onBottomLayer”,是表示两者中的任意一个,两者的合集,
    即:它是元件,它也是底层中的任意对象。

逗号?没见过。

DDR的线距
例如DDR中的所有网络与其他网络之间保持15mil的间距
那么第一个对象可以设置为:InComponent('DDR的位号') ,第二个对象默认ALL即可,间隙设置为15mil。
不知道线框规则是啥。

网友B:
    对于问题4,对于较高版本,同一网络的对象只能是同一种颜色吧?09只能改飞线颜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第3、4问题,等高手补充。
3)AD17等软件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变成卡卡的,如移动下元件后就进 ...

    都关掉了!还是卡卡的!

    AD09好像没有你这个编辑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4,对于较高版本,同一网络的对象只能是同一种颜色吧?09只能改飞线颜色吧?

好的!明白了一点点!
谢谢!
是线宽的规则设置(一般DDR的线宽设置),打字打错了!

网友:
    线宽可以通过设置网络类,按类设置不同的线宽,不需要用“and” “or”等运算符。

网友:
A and B,经过运算后,其返回值是两者的交集,其他部分都被舍弃。
A or B,经过运算后,其返回值是两者的合集,包含A和B的全部。

举一个例子:

(HasFootprint('SO*') OR HasFootprint('OC*') OR HasFootprint('DIO*')) and IsTrack and InSMTComponent and OnBottomSilkscreen

    前面两个OR,是将对象指定为“封装名为SO开头的、OC开头的和DIO开头的”所有封装。
    与“and IsTrack”运算后的返回值是:上述封装中的track。舍弃了arc、Fill等。
    与“and InSMTComponent”运算后的返回值是:上述封装中的贴片元件中的track。舍弃了插件元件。
    与“and OnBottomSilkscreen”运算后的返回值是:上述封装中的贴片元件中的位于底层丝印层的track。舍弃了顶层贴片元件中的track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4,对于较高版本,同一网络的对象只能是同一种颜色吧?09只能改飞线颜色吧?

我设置了一个间距规则! 优先级低的是这样设置的net 选的是网络Net_01
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是All
    它们之间的间距是15mm。
    优先级高的设置的是Onlayer('Sig2') and InNet('Net_01')
然后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是All

它们的之间的间距是7.5mm。

    我再Sig2层走了间距7.5mm的间距。
    然后AD就报错。错误提示是间距小于15mm。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设置没有问题,请确认优先级是不是对的。

这里依稀还能看到一个2mm的间隙报错,是因为网络do的过孔不是sig1层,它也符合那个规则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设置没有问题,请确认优先级是不是对的。

优先级没有问题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B:
    与我图中设置进行对比看看,Clearance_2高于Clearance_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我图中设置进行对比看看,Clearance_2高于Clearance_1。

    发现问题了~原来不是需要设置Net_01。而是设置别的网络!
    也就是如果我走的是Net_02。想设置Net_02与Net_01为0.5mm。
需要设置Net_02到Net_01的网络距离是0.5mm,
    而不是设置Net_01 到所有的间距0.5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设置没有问题,请确认优先级是不是对的。

优先级没有问题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不是的,优先级是按照从上到下来的,哪个在上就优先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我图中设置进行对比看看,Clearance_2高于Clearance_1。

请问第一选项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和第二选项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有什么区别???
    我用不同语法写相同的规则设置,都通过了规则表明规则语句是正确的。可有的规则并没有被启用。应该如何正确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级没有问题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请问AD规则设置中如何正确写第一选项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和第二选项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
我用不同的写法写相同的规则,有的规则是正确被启用的。有的则不会被启用。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正确写这
两项内容呢???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同的写法写相同的规则”,有可能有些没写对?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不同的写法写相同的规则”,有可能有些没写对?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在第一选型里写ONLAYER('TOP')  AND INNET()OR ONLAYER(SIG2)之类的有时候就行不通。
如果把ONLAYER('TOP')和ONLAYER(SIG2) 改到第二选项就有时候就可以了~
    这个有什么要求吗???
    特别是第一选项和第二选项应该怎么填???

网友:
    目前为止,我只发现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有要求第一项必须是Solder mask相关对象,第二项是丝印对象,还没有发现其他规则也有这个要求。
比如Clearance规则,是表示两个对象之间的间隙规则,哪个对象写在第一项还是第二项是无所谓的。
我没碰到你描述的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