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拼板的SKILL

楼主(2019-07-18):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个拼板的skill,在此先谢啦!

楼主:
能发给我一个吗?junfeng.nie@outlook.com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给我一个吗?junfeng.nie@outlook.com谢谢啦

16.6的toolbox里面就有拼板的功能了!可以自己去了解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的toolbox里面就有拼板的功能了!可以自己去了解学习下!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调出toolbox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调出toolbox功能?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当时安装的时候是全部安装了的呢。是license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个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当时安装的时候是全部安装了的呢。是license不对吗?

是的,要用全功能的lic破解才会有,论坛上应该有,可以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用全功能的lic破解才会有,论坛上应该有,可以自己找找看!

好的,谢谢。另外是否需要重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另外是否需要重装呢?

只需要将lic重新破解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