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懂”不同LED驱动电源在不同应用中的区别

楼主(2019-07-18):
“秒懂”不同LED驱动电源在不同应用中的区别

  LED具有很强的应用灵活性,在不懂的驱动电源中当然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处理不当,将会严重影响LED的使用寿命和照明情况,下面给大家介绍LED驱动电源在不同应用中的区别,看看就知道!
  1分布式恒流驱动原理介绍
  在以往的白炽灯和节能灯市场,大公司所形成的规格有限的主流灯具型号,LED很难再继续遵守。LED有它的应用灵活性,在日后的设计中会带来较多的电源规格。
  分布式恒流的原理在于,在各并联支路点均设立独立恒流源,以管理、维持、控制支路与支路、支路与整体线路的稳定。分布式恒流电路在使用上可视为一个完整的线路结构,而实际应用是分布在线路各节点的,是一个可以通过恒流控制并能相互通讯的电路结构。
  在当前,LED产品宣称与实际使用寿命有较大的差距。而驱动线路的稳定性将直接影响产品整体稳定。
  分布式恒流技术有高可靠性的原因在于,让AC电源部分继续沿用传统开关电源,采用恒压的供电模式。开关电源技术积累会给LED电源设计创造品质条件。在同一功率电源规格下,不用再开发新的电源型号,功率可向下兼容,大大减少电源规格,提高电源统一性。
  2软、硬结合的精度控制思路
  在日常驱动电源设计中,周边器件累计误差处理起来很是棘手,导致驱动电源参数离设计初衷相差甚远。恒流驱动需要电流检测,通常做法是在支路中串接毫偶电阻获取回授信息,要达到高的效率,电阻值会越小,过小的毫偶电阻给生产、测试都带来不便,一般的仪器无法验证到正确值,生产过程也会影响到精度,电阻方式设定电流是固定方式,调整并不方便。
  软、硬件结合方式将开启LED应用技术的飞跃。LED恒流精度值软件化,可大幅提升LED应用的灵活性。可通过微机操作软件,用直观的数字写入完成电路电流设定。
  驱动线路周边零器件,这是我们的目标。周边零器件不会带来设计器件参数误差累计,从而大幅提高恒流的精度。
  我国的IC制造工艺目前不能满足LED驱动精度要求,但是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新办法达到世界顶级恒流精度水平。驱动精准控制便是其中一种方法。
  在进行驱动精准控制时,首先要看设计目的是什么?是按照最高光效,还是按照灯具的一致性设计?如果仅限于驱动电流的精准,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例如驱动电流稳定准确,或随温度变化有保护等。客户要求各项参数都能符合要求,比如产品的一致性、效率等。
  对于客户的这些要求,我们需要在设计驱动上下功夫。归根结底还是怎样控制精准度,并最终按照我们的设计意图来调整电流,提高产品的稳定性。
  值来实现。可以选择内置非易失性E2PROM。相信任何寄存器都能完成其任务,可按照应用需要和工艺允许的条件,决定存储器的类型选择。
  电流阶的划分与设计可因市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制造工艺原因输出电流总是有误差,软件化后将因此而得到改善。
  长运通的驱动IC在出厂时,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电流输出值,免除批量校准过程。小用量的客户还可通过附赠的微机软件自行改写电流值。
  3提升驱动效率的设计新法
C电源驱动LED在单串接支路是可行的,可是单串接只是LED驱动应用中很少一部分,大多应用有并联情况。在有并联LED驱动的情况下,整体恒流设计中的支路LED并不一定工作在恒流状态,整个产品LED电流是相互影响的。
  在大电流设计者中,例如LED路灯设计,设计者不会将多路LED直接并联上去,因为这样危险会立刻发生。通常的做法是,先恒压再DC恒流,通过这两级设计完成。我们知道DC驱动效率是在合理的电压和负载条件下,那么如何保证负载LED数量或LED随温度变化都在合理的范围内?怎样灵活的让客户变更LED驱动数量?解决以上问题需要设计AC到DC恒流的回授机制,但到目前为止并不具备该技术条件。
  用了另外一种做法:才用分布式恒流驱动器,能提供光耦驱动能力,其中一个支路可作为全部支路的代表。分布式恒流支路相互可以通讯,实现自适应的联动机制,同时兼容控制、数据读写接口功能。此外,周边设计零器件化,电源输出电压与负载阻抗匹配,从而实现恒流源与光源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