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做好怎么添加泪滴

楼主(2019-07-18):
    哪位可以帮忙告知下,基板做好怎么添加泪滴,帮忙截个图,先感谢了

    粗线可以自动添加

    做电镀线的时候,提示Unable to find device file for 'PBAR'.

不能添加plating bar

网友:
    应该是route——gloss——add fillet,修改最小线宽

楼主:
    感谢了,之前最小线宽没找到,可以在帮忙告诉下这个吗
做电镀线创建的时候,提示Unable to find device file for 'PBAR'.

网友A:
    手动加粗线宽就好,感觉这个功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加粗线宽就好,感觉这个功能不好用

    多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