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几大要素

楼主(2019-07-18):
    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几大要素

      导读:两线制接近开关又叫非接触行程开关,属电感型接近开关,对金属体敏感。它既能用作接近检测,又能直接串接于电气控制电路中的自保触点上控制设备。今天本文就对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几大要素进行总结。

      一、两线制接近开关的特点及基本接线图

      1.两线的接近开关能够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接近,具有接线无极性、中小型继电器都能驱动、无磨损等特点。主要体现在:

      1)检测距离:1~15mm.

      2)工作环境:温度-20℃~﹢50℃。  防护等级:IP66.

      3)工作电源:AC190V~AC420V; 工作电流:≤160mA.

      4)驱动小型交流继电器或40A及以下交流接触器。

      5)接近时,指示灯亮;远离时,指示灯灭。

      2.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基本接线图

      如下图所示为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基本接线图。

      二、两线制接近开关的使用

      两线制接近开关的使用方法如下:

      1.与电源进行连接时需确定接近开关先经负载再接至电源,若直接将开关接至电源会使开关内部元件受损。

      2.当负载电流小于3mA时,则会产生假动作。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与负载并联一分支 电阻,使负载电流达到3mA以上,即可消除此一现象。并联电阻与消耗功率的计算方式为:

      R ≤ Us/(3 - IL)

      P > U2S/ R

      式中,P为分支电阻之消耗功率;IL为负载电流(mA); t/s为供应电压(V)。

      3.交流两线制接近开关通常不能用于串联。若需要如此连接,建议经由继电器串联至负载。

      三、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注意事项

      当使用两只串联的接近开关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论供电电压是AC110V还是AC220V,若接在ON状态,负载电压应等于20V.

      2.如果电压低于负载的操作电压,负载无法动作,因此必须先确定负载电压。要用串 联接近开关于电路时,不可使用三只以上的开关。

      3.在一般情况下,两只以上交流开关不能用于并联电路。若需并联,可采用并联继电 器来连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