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测试工作具体是要干嘛?

楼主(2019-07-18):
请问硬件测试具体是怎么测试的呢?用什么仪器测试,测试什么参数,以及工作内容,这些问题有大佬能解惑一下吗?万分感激!

网友:
一入硬件深似海,从此家人是路人。

网友:
硬件测试好不好,还是研发好

网友:
示波器,频谱仪,网分

网友A:
之前做过硬件测试,一般来说有单板SI/DC,还有整机系统功能及可靠性测试(温箱EMC之类的)。如果你属于单板类的那么一般来说示波器之类的仪器肯定不会少。比如说使用高速示波器测眼图,用TDR测阻抗之类的。参数嘛抖动啊,上升时间啊保持时间啥的。DC类的有负载点啊动态啊啥的。如果你刚入门,那么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每天拿个仪器点信号看信号啥的。如果你是大佬了那么你就要开始原理图审查并制定测试计划了。总而言之,事实上,硬件测试工程师的基础功底是必须要高于一般硬件工程师的,要不然你这么去查出单板/系统的问题呢?你没有全面的视野,有一些隐患根本就无法测试出来,只能按照测试用例瞎测一通,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硬件测试,一般来说有单板SI/DC,还有整机系统功能及可靠性测试(温箱EMC之类的)。如果你属于单板 ...

另外,由于硬件测试工作的性质(长期的工作单一性),你做久了之后相比单板硬件开发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因此硬测工作一般是年级大点的人会考虑转行的。这工作相比开发轻松不少,但工作量仍然比较大。之前有同事做EMC的时候在公司暗室加班到凌晨四点。一句话,开发可能会秃头,但测试不会。

网友:
可以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