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将shape的拐角处理为美观的圆弧

楼主(2019-07-18):
当板子设计到最后阶段整板铺铜时经常为修铜箔而烦恼,如果可以适当的将shape的拐角变成圆弧就可以适当减小修铜的工作量了,同时看起来也美观一些!分享个小技巧给有需要的攻城师!同时,该功能还可以对shape属性的outline的所有直角一次性倒圆角。

网友:
每次都 要回复才能看,哎呀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
    PCB成品上焊盘和走线线铜皮的都是直角呀

网友:
虽然不怎么用,但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因为回复才能看

网友A:
请问这里它为什么没给我圆上呢?

网友:
学习学习,先感谢大拿的分享

网友:
    這裡有秘訣,趕快來瞧瞧學習學習~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45度呢

网友:
    修铜箔的原理是啥

网友:
    看看版主的技巧呢。

网友:
    看看新东西  哈哈哈

网友:
    免费就顶你,其他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里它为什么没给我圆上呢?

小于你的设定了呗,你3寸的丁丁怎么按7寸来弯

网友:
不能整板铜箔框选吗

网友:
什么高招?

网友:
看不到内容啊

网友B:
    这样会有铜皮和禁布之间的DRC,很烦人。请问这个有办法清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有铜皮和禁布之间的DRC,很烦人。请问这个有办法清除么?

    你是说shape跟route keeping之间产生drc?

网友C:
    并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啊,没看到任何圆弧,原先的铺铜45度斜边还是斜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啊,没看到任何圆弧,原先的铺铜45度斜边还是斜边

要么就是你操作有问题,要么就是你设置得弧度太大了,根本做不出来。将弧度设置小一点试试,参与回帖得人那么多,别人都行不可能你就不行的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hape跟route keeping之间产生drc?

    是的版主,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版主,请指教。

这种你直接忽略隐藏就行了,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你直接忽略隐藏就行了,没什么影响的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D:
    1.可以使用skill,点击命令即可
    2.allegro版本:16.6
任意形状铜皮倒角
1.        首先绘制一个任意形状的铜皮,Shap Add

    2.将allegro切换至Shapeedit模式

3.打开Options面板,在Corners项下选择Round-Radius(R),设置倒角半径

    4.将鼠标移至需要倒角的边缘,此时鼠标会变长带箭头的十字形状,点击,倒角成功。

网友:
    小白一枚,看不懂

网友:
    这么厉害 看看怎么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使用skill,点击命令即可
2.allegro版本:16.6
    任意形状铜皮倒角

    很牛逼,不过不是我们所说的功能!

网友:
    好的嘛,谢希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么就是你操作有问题,要么就是你设置得弧度太大了,根本做不出来。将弧度设置小一点试试,参与回帖得人 ...

确实是设置的大,现在好了,不过板框周围和焊盘周围的铜皮是直角的,转变不了

网友:
    有一个设置可以

网友:
    非skill的软件自带的两种方式?

网友:
看看怎么个技巧,这样不会产生DRC吗?

网友:
    看下是否一样的。

网友:
说说这么做的好处呢?对于板厂加工有影响么?

网友:
    版主,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感謝前輩  學習了!

网友:
    可以使用skill,点击命令即可  S

网友:
    看看版主的方法, E- Y9 d! Y# i5 g

网友:
看下内容怎么样

网友E:
    试了一下是可以,可以改铜皮到板框部分,我整板地能不能铜皮到元件的PING脚部分也能倒角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是可以,可以改铜皮到板框部分,我整板地能不能铜皮到元件的PING脚部分也能倒角度啊?

你看我的截图不是可以么

网友:
    很多问题,百度一下就有,cadence真是海量资料,用的人多。选中铜皮,右击,属性里就可以设置两个参数。

网友:
    感谢版主热心分享

网友:
拐角变成圆弧就可以适当减小

网友:
用什么软件

网友:
just have a look

网友:
    小技巧共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设置的大,现在好了,不过板框周围和焊盘周围的铜皮是直角的,转变不了

    你这种情况还需要设置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保证零直角,跟楼主的方法一起结合用,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情况还需要设置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保证零直角,跟楼主的方法一起结合用,完美

    好建议!

网友:
    看下,之前都是在shape里面设置好像是all roude模式

网友:
    zhe ge hai you ji qiao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需要需要,谢谢!

网友:
    多謝分享,新手學習中

网友:
    看看你的处理方式

网友(2019-08-19):
    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
    换成动态铜边缘不就是圆角的了吗?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

李青青?

网友:


网友:
很实用的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青青?

网友:
    我就回复下,为了看内容

网友:
    反弹机会都是

网友(2019-12-19):
好好好好好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
还是用下面的方法优化铜皮为圆弧比较灵活,RF-PCB那个功能整个都圆弧了,效果不理想!
至于板框边的铜皮不好操作,可把ROUTE KEEP IN的线先关掉,完成后再打开显示。

1.将allegro切换至Shapeedit模式

2.打开Options面板,在Corners项下选择Round-Radius(R),设置倒角半径

3.将鼠标移至需要倒角的边缘,此时鼠标会变长带箭头的十字形状,点击,倒角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