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1~3KW这个功率等级的电源,选用LLC拓扑,谐振频率选择多少合适?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一般情况下,1~3KW这个功率等级的电源,选用LLC拓扑,谐振频率选择多少合适?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K-120K

谢谢大神

网友B:
整流电路串联电感器件,回路电流是会增加几倍-十余倍。但是电流并不是什么谐振电流。

网友C:
    120K左右会比较好点,太高了MOS管关断损耗会加大,太小了变压器匝比设计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K左右会比较好点,太高了MOS管关断损耗会加大,太小了变压器匝比设计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

    知道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电路串联电感器件,回路电流是会增加几倍-十余倍。但是电流并不是什么谐振电流。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