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电源网络加渐变线

楼主(2019-07-18):
为保证最低接地阻抗,电源网络往往采用铺铜和宽线,但到元器件电源管脚就很窄。那么就要从宽线到细线的过渡,这时就要用渐变线。
渐变线有两种画法:

1.采用多边形填充并定义布线网络,此方法简单但并不美观而且麻烦,就略过;

2.渐变线也是特殊的泪滴,采用泪滴方法效果会更好些;
2.1 干路粗线到支路用细线,选中粗线,把参数设大,勾选“调节泪滴大小”即可

效果:

网友:
多边形填充怎么操作?请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