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配置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就是在FPGA配置时,配置模式确定下来后(例如选择的是Slave Serial配置模式),在硬件上已经连接好具体的管脚,
1. 那么是否还需要建立个模块用语言描述下?
2. 其中有两个管脚(DONE_2  ,PROGRAM_B_2)与STM32相连接,那么这块是否也需要用语言描述下(还是只需要在STM32中描写下就可以了),
3. 在配置这块还不是很明白,需要大家可以推荐一些文章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配置不用描述,硬件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