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加速电容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2019-07-18):
如图:我在电路设计时发现有些开关电路做了加速电容。我个人觉得这个加速电容虽然能加快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三级管的寿命。因为一开始上电,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1两端的电压为0,高电平瞬间将有大电流直接通过电容C1然后再通过BE的PN结到地。这样做会不会对烧坏三极管?

楼主:
上电瞬间限流电阻R1是起不到限流作用的,电流会直接过电容,再到PN结。这样三极管不会坏吗?

网友:
为何要加速呢,设目的是啥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不会烧坏三极管。试想没有电阻电容,直接给一个驱动电流足够烧坏三极管的输入,应该也就是饱和了,失去了放大作用。开关管一般都工作于饱和区。这里的C1产生多大的电流,是受到be等效阻抗限制的

网友:
BE间就是一个PN结,直接看成一个二极管就行了。个人觉得没那么容易烧坏!

网友:
学习了,其实没必要加速吧,都很快

网友:
会不会发生烧管或其他负面作用,取决于前级驱动电路的参数,比如驱动电压、输出阻抗、和最大短路电流等。实在有这个担心,可以额外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一般用于小信号设计,不会有问题:
1、考虑开始时,电容和Cbe分压;
2、电流受限于电容充电电流。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信号 电流很小,电容在这里的作用 只是 到达三级管的速度增加,

网友:
以前三极管开关速度不够的时候,大家经常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不会烧坏三极管。试想没有电阻电容,直接给一个驱动电流足够烧坏三极管的输入,应该也就是饱和 ...

基极怎么能没有保护呢,PN结的等效电阻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极怎么能没有保护呢,PN结的等效电阻很小的

正常工作时R1就是保护电阻,C1容值很小,能产生的电流也很小。再者,BE的等效电阻也不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