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系统,发现TFT屏幕闪烁,求解啊!

楼主(2019-07-18):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遇到TFT显示屏休眠过后,再次按键唤醒,让显示屏继续亮起来,出现闪屏的现象吗 ? 是背光电源引起的吗?
屏的背光电源设计如下:

网友:
    先用示波器去抓一下,看一下唤醒瞬间背光的电源电压有没有掉。再分析

网友:
    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
    U5的EN脚是PWM控制来调光的吗?可以考虑先固定在点亮状态。让休眠和唤醒过程中,背光保持在一直点亮的状态,看是否还会闪。如果不闪了,就能确认是背光造成,再用高低电平去控制EN脚,看恒流源启动和关闭来回切换时是否有不稳定的现象,如果没有,再加上PWM信号去开关背光,确认是否是PWM信号不稳定造成。

网友:
    1.我觉得有可能是程序控制问题,有的时候需要一个50ms的延时。

2.先上电,再PWM控制背光亮度。屏闪是屏亮灭亮的过程,怀疑是供了电以后,程序上PWM程序上给的是灭代码,然后再突然给到最亮。

3.如果不是上述的2种情况,看看是不是上电时尖峰压过高,导致屏幕出现异常。

    4.无论是程序还是电路,将他们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逐步分析,总能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这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