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5V4.8A的双USB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9-07-18):
做了个5V4.8A的双USB输出的电源,后端独立限流用的358比较,可是按如下电路和参数设计出来后,有以下问题:
1:不能负载启动。
2:过流和短路之后不能恢复输出,不经过这部分限流,主电路是可以负载启动,过流和短路后也是可以起来的。

网友:
需要反馈环路。

网友A:
C10取值太大,建议取值在几nF或者pF级别,还有R47去掉,R47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去用,宁可串电容接到324的输出管脚。

网友:
最好有完整的电路图看看,一般限流是先将小信号放大然后与基准做比较做限流。直接取电流信号,信号幅度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0取值太大,建议取值在几nF或者pF级别,还有R47去掉,R47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去用,宁可串电容接到324的输出 ...

    可是C10改为102,出现空载电压输出慢,R47去掉后,过流关不死,而且还会烧坏Q3 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C10改为102,出现空载电压输出慢,R47去掉后,过流关不死,而且还会烧坏Q3 mos。

    问题可能出在控制部分从5v输出供电,相互有影响,另外加个绕组给控制部分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