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7-18):
        工作频段在400Mhz,发射功率30dBm,现在采用线极化单极子天线发射,对我的1268Mhz频段的接收机造成了干扰,400Mhz信号不发射时,接收机能正常接收信号,发射时,接收机载噪比恶化5个dB左右,现在经过调试,发现是功放处于饱和状态导致的在1268Mhz杂散太高,噪底被抬升,那么除了降低功放的发射功率来降低杂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从描述来看应该是发射机功放的三次谐波引起的干扰,可以在功放输出到天线口之间增加一低通滤波器,抑制三次谐波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来看应该是发射机功放的三次谐波引起的干扰,可以在功放输出到天线口之间增加一低通滤波器,抑制三次谐波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发射板子的功放个天线之间确实加了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你目前的低通滤波器,三次抑制度现在是多少,优化一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据楼主描述,载噪比恶化呢5dB。
那在400MHZ的功放加低通滤波器后的 三次谐波改善了多少?有无具体数据
另在低通滤波器的电感选择方面要注意电感的自谐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