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器件被烧毁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

如图,我们VGA的NCpin 接电源,串了一个保险丝,一个BAT54,在组装线上,有两台机器的BAT54被烧毁。保险丝熔断电流1.5A. 我认为,对于这种二极管ESD保护器件和TVS来说,无论多大的静电电压,都不可能让它烧毁,烧毁的可能是电流过大,而不是静电,我们实际测了接触8K,空气15K都没有复制到现象。所以我想应该是BAT54不应该用到这个电源pin上,这个电源pin有可能出现过电流,所以我们加了保险丝,但是这次比较巧,过电流没有烧毁保险丝,但烧毁了BAT54。

所以我认为:1 ESD保护器件在电源pin上要慎用,考察过电流的情况。2 ESD保护器件不可能因为静电电压被烧毁。 请教大神我的这两个观点是否正确?非常感谢!

网友:
ESD保护器件不是应该并联应用吗?

网友:
你这是用错了

网友:
    BAT54A不是ESD器件,而且正向电流很小。用在这里不合适。要防反的话弄个电流大一点、压降小一点的二极管

网友:
    BAT54A不是ESD器件,ESD保护器件应该并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