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压敏电阻能不能当电容用?

楼主(2019-07-18):
请教大神压敏电阻能不能当电容用?非常感谢!

网友:
不可以,压敏电阻是电压限制型器件,主要用来做浪涌保护的,正常是要有安管认证的,不可以做电容使用。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压敏为什么要当做电容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为什么要当做电容来用呢?

同问,长得像也不能这样啊

网友:
脑洞很大 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