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请教各位大神,LTE上b3与b28能复用同一个接收通道吗?

楼主(2019-07-18):
本人菜鸟,请教各位大神,LTE上b3与b28能复用同一个接收通道吗?非常感谢!
我看b1/b8,b2/b5都有对应的saw diplexer分频复用,查了好久都没查到b3/b28分频复用的器件。
感觉b3与b28频率相隔很远,应该是能够分频复用的。

网友A:
B28分A和B,我们都是2个不同的saw分成B28A和B2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8分A和B,我们都是2个不同的saw分成B28A和B28B。

嗯嗯,28a、28b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划分的?它们相隔很近,我还是把他们当b28来看。
既然还是低频段,问题是我查不到有双滤波器能把b28跟某个高频段搭配的,不知道为什么?
以后滤波器集成也会是一个趋势,5g的频段更多,不可能每个频段都单独放一个滤波器。

网友:
按频率放滤波器,不同band,相同频率共用滤波器,用软件切换。现在射频很多都集成在一起,PA和滤波器集成在一起,有的还把电子开关同PA集成一起。你可以问问供应商,有没有你需要的。